[求助] ic617 stream in 的 object map

楼主(2017-11-22):
IC617 stream in 的菜单不一样了, 需要 填写 layer map 和object map。 layer map
我知道的,可是什么是object map ?我在FDK里面没有找到类似的文件名啊!

望高手赐教,谢谢了。

网友:
一般情况这些map文件不需要提供的,空着就可以了。
如果gds中存在目前attache的PDK lib或者使用tf定义之外的layer,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