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样修复天线效应违例?

楼主(2017-11-22):
第一,请问天线效应违例一般怎样修复?
第二,我看到有人说有一种解决违例的方法是跳线。请问跳线是指什么?是下图所示吗?
比如本来有条M2的net引起了天线效应违例,所以我可以尝试从中间断开这条M2 net,然后通过VIA23到M3,然后再通过VIA23到M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跳线之后,M2 net上的聚集电荷不会通过VIA23 流动吗?

网友:
跳层,插diode或者插buffer
制造是从下往上长METAL层的

网友:
天线效应是发生在CMP过程中,制造M2时还不存在M3,所以往上跳层可以减少末段M2的长度或者面积,从而消除违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向上跳层要比向下跳层好?很晕,不太懂,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如果M2往M1跳层,制造M2时M1已经存在了呀,几段M2都连通在一起,这样并不能减短M2的线段长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 for reply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开心收到您的回复,有两点疑问:
第一,fix ant确实有向下跳线法啊?按照您的说法就不存在像下跳线的这种方法了
第二,像下跳层,天线效应计算公式应该只算ME2多少面积,就算有ME1,它也不算是ME2的天线效应计算公式中,是没关系的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向下跳层无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分特”已经讲清楚了。如果往下跳层到M1,那么在抛光M2时,两段M2会被中间那层M1连接起来,那么又会恢复成为一条长线,还是会出现“一条线上存在大量电荷”。
如果往上跳层到M3,那么在抛光M2时,原来的一条长线已经被断成两条短线。并且根据制造步骤,一般是先制造底层,再制造上层金属,所以在制造M2的时候还不存在M3,这样的话,被断开的两条M2短线也不会恢复成一条长线。此时,连接到poly上的是一条被断开的短线。等到制作M3时候,曾经被断开的两条M2短线又恢复连接成一条长线,但此时,M2上的电荷已经不存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开心收到您的回复,一般天线效应就是net太长这一种原因吧?解决的方法:插Buf,跳层,和插dio cell,这几种方法有什么优先级吗?一般用哪种方法?优选选用哪种会比较好?

网友:
优先跳层,其次插diode
跳层增加布线资源,插cell增加density。
分别适用于density高和在congestion严重的时候。

网友:
向上跳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高兴收到您的回复,但是有两个问题请教:
第一,如果自己画了一块ME,那这个ME的属性应该定义成什么?因为我怕eco_route会动它,到底是让工具动它还是不应该动?
第二,如果插dio,cell的数量应该根据什么来决定?插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