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dence incisive15.2后面版本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7-11-22):
不大可能这两年都没更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2019-04-07):
原来是这样

网友:
有木有license?

网友(2020-06-11):
XCELIUM19.01

网友(点评):
借楼,大神请帮我看看这个:我现在使用ICADV12.3加上INCISIVE152进行AMS联合仿真,工艺是22nm的,出现“识别不了22nm工艺器件模型”的错误,但是在.18工...

网友(2020-11-01):
老哥  资源 过期了  能在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0-12-18):
借楼,大神请帮我看看这个:我现在使用ICADV12.3加上INCISIVE152进行AMS联合仿真,工艺是22nm的,出现“识别不了22nm工艺器件模型”的错误,但是在.18工艺中使用就没有问题。目前的思路是:在用AMS时,INCISIV因为没有关联到最新版的specter,导致识别不到;所以有两个疑问,INCISIV是不是会自己识别默认spectre的版本,还是说高版本的INCISIV会调用cshrc里面设置的spectre,

网友(2021-01-23):
遇到了28nm不能用incisive152跑AM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