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LDO的补偿原理分析

楼主(2017-11-22):
请教一下该LDO的补偿原理~

网友:
你怎么考虑的呢?
那些没有标明bias的管子,比如M17,都是fix bias吗?

比较明显的是2条feedback in parallel。stability主要是靠Vout 通过RC到M14 source terminal,再到Mp。C本身是正反馈,要注意正反馈loop gain要小于1。

网友:
M17如何驱动??? 这个架构的带载能力以及瞬态响应都不太强吧

网友:
M7为什么要做成PMOS 意义何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没有标注的都是fixed bias

网友:
回复 网友B:

M17的栅端是固定偏置,确实电路的负载能力以及瞬态都不强

网友:
没有人吗?主要是Rb和Cb这部分的不懂,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stability主要是靠Vout 通过RC到M14 source terminal,再到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