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正则匹配 请教

楼主(2017-11-22):
@aa = qw/wire_load wire_aa bb cc/;
if (grep /\S+?_?(?!load$)/,@aa) {
   print grep /\S+?_?(?!load$)/,@aa;
   print "\n";
}

想请教非常熟悉perl regexp的大神,上面用零宽断言想匹配不以load结尾的 str,我的脚本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实现不了?

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aa = qw/wire_load wire_aa bb cc/;
    if (grep /\S+?_?(?!load)$/,@aa) {
       print grep /^[a-zA-Z]+?_?((?!load)[a-zA-Z]*?)$/,@aa;
       print "\n";
    }
亲测可用;
1.   尽管\S+后面加了?,进行非贪婪匹配,但是反过来想想,/\S+?_?(?!load)$/来匹配wire_load也是合理的,因为\S+?吞掉了wire_load,那也就用不到你后面(?!load)了,所以我后面改成了[a-zA-Z]+?

2.   ((?!load)[a-zA-Z]*?)里面为什么要补充[a-zA-Z]*?, 因为对于wire_aa来说,wire_匹配成功了,后面也的确不允许load出现,但是是不是应该还允许其他字母字符的出现呢?否则直接到$, 那么只能匹配wire_和bb,cc这种情况

你说的预见匹配,很少用到,不过正则的规则大概套路是清晰的。欢迎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解答,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