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面这段Verilog代码如何用其它语句化简?

楼主(2017-11-22):
下面这段Verilog代码如何用其它语句化简?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enable == 1'd1 || oneByteOk == 1'd1) begin
           case(Bcnt) //!!!改长度标记
           6'd0:d<=indata[7:0];
           6'd1:d<=indata[15:8];
           6'd2:d<=indata[23:16];
           6'd3:d<=indata[31:24];
           6'd4:d<=indata[39:32];
           6'd5:d<=indata[47:40];
           6'd6:d<=indata[55:48];
           6'd7:d<=indata[63:56];
           6'd8:d<=indata[71:64];
           6'd9:d<=indata[79:72];
           6'd10:d<=indata[87:80];
           6'd11:d<=indata[95:88];
           6'd12:d<=indata[103:96];
           6'd13:d<=indata[111:104];
           6'd14:d<=indata[119:112];
           6'd15:d<=indata[127:120];
        default: d <= 8'h00;
            endcase

现在15行还好,要是150行的话我该怎么办?
还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enable == 1'd1 || oneByteOk == 1'd1) begin
         d_tmp <= indata >> {bcnt,3'h0};
end

assign d = d_tmp[7: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到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