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全差分的CMFB

楼主(2017-11-2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全差分共模反馈的,如附件的图,
1、书上都说反馈R要比运放的输出阻抗大很多,以避免影响运放的增益,若R不是很大,甚至使得运放的增益就等于Av=gm*R,会带来什么问题?
2、M2管子工作在饱和区还是线性区?有什么差别?

网友:
1.如果R太小,与运放的输出电阻并联之后就使输出电阻大大减小,运放增益也大大减小;
2.M2必然要工作于饱和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明白。
第一个,若我不需要那么高的增益,Av=gm*R,会带来啥问题?
第二个,必须工作在饱和区,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gm*R增益很小的,一般不够用吧。M2是用作电流源负载,当然要工作在饱和区,这些概念很基础,拉扎维书上第二三章多看几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需要那么高的增益,就直接用个小电阻做负载或者二极管连接的管子做负载,就不用CMFB了

负载管的栅漏电压是相等的,肯定是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干啥用的啊?这个电路差分输出没100mV 估计就失真了。(正玄进,非正弦出)电压增益估计也就是5。 别光想小信号,用起来需要大信号动态范围的。

网友:
我啥时候信元才能到100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上,我M2的管子是共源共栅结构替换掉了,CMFB的信号是接在共源管的栅,有看到CMFB amp with linear MOSs,我就不是很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M2的位置是共源共栅管,CMFB的信号接在共源管的栅,我需要定输出共模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太明白你想要啥。不过这样不能得到固定的共模电压吧,VGS会随着工艺核温度有很大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这种结构的共模点的稳定性不好,只是不明白,他们需要将管子的工作状态设置在什么位置上是合适的,刚刚接触这种全差分的,有点蒙

网友:
问题1, M2的删需要多少V才能正好让M2电流等于Ib.
问题2, Vo1和Vo2的偏执电压。
你这个电路把Vo1和Vo2的偏执电压等同于M2的删。 增益下降不说,Vo1的信号动态范围小是问题, 除非你的应用不要求Vo1,Vo2有超过100m号范围。
至于CMFB,咋做都行,目标就是找到一个问题1的V(大概Vth + 200mV)让问题2的共模(根据Vdd和输入的共模值优化)在一个你想要的值而不是问题1的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出共模就是VGS,肯定会随着PVT变化。这个应该设置多少,一般偏置到200mV左右的VDSAT就可以。有噪声核输出范围的考虑,就相应的调整一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M2 IN THE LINEAR REGION,THE AMPLIFIER WILL NO GAIN

网友(2023-03-22):
R太小会使流过R的电流变大,影响差分对管的电流

网友(2023-08-21):
增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