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要实现1M的SRAM(用于显示驱动)用全定制好还是memory compiler?

楼主(2017-11-22):
如果要实现1M的SRAM(用于显示驱动)用全定制好还是memory compiler,可以用memory compiler吗?之前没接触过memory compiler生成的sram查了相关资料都说没有全定制的性能好,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在显示驱动上。
哪位大佬帮忙解答一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memory compiler吧,简单可靠。自己全定制做怎么保证量产良率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