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ICC的CTS

楼主(2017-11-22):
关于CTS有两点疑问:
第一,在设置cts mode时只设置最差条件的scenario下去做CTS长tree吗?
第二,tree上的非buf/inv的逻辑门,如MUX,div怎样算是分布的合理?
请前辈请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
1. 当然要所有scenario啦,否则看不到别的scenario的差别
2. 要均匀分布

网友:
1.看设计的吧,40,55的基本WC/WCL就够了
2.这个主要看前端代码质量,有时候遇到太烂的也没办法

网友:
crg集中摆放 如果还有大部分时钟逻辑散落在外面 就要看这些cell和带的逻辑是否在一起 否则你的时钟会被拉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针对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不需要所有scenario都用,当一个design很大,runtime受不了,跑几天都跑不完,而且有些scenario可以cover到其他scenario
针对第二个问题,均匀分布?可以具体解释下吗?之前没听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看到一个帖子说:CTS是在max下长的,因为做APR时,每一步,都是挑最差的情况,CTS时,skew,insertion delay,transition等都是MAX比MIN差,所以不需要带着Min的scenario去做CTS,因为max可以cover到min的,不知道对不对?
有时候是不是也有cover不到的情况,您一般在flow上做CTS时挂几个scenario,有什么根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具体解释下吗?没看懂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哎,好深奥

网友:
回复 楼主:

   SS条件下下SKEW肯定比FF要大啊,但是也只是单纯报出的skew差异,实际上工作在做tree的时候是不会考虑SS/FF mode的,影响tree的质量跟你定义的CLK BUF类型/latency/target skew/clock transition/clock fanout/关系,而跟你定义的模式无关,实际上做CTS时候你只需要在Sdc中保留关于clock的定义就好了(当然特殊的exclude/through/leaf pin要特别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有道理,但是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工具长Tree时如果只挂一个SS Corner,那考虑的cell delay就是ss的,如果通过挂ss ff的,就会综合考虑,也就是MMCM。不同mode应该是会影响CTS的,从不同corner 的cell delay不同的角度来说,用的cell的数量,类型,挂不同的corner肯定是不一样的。

请问,您一般在做CTS时会用多少corner?处于哪些考虑来决定要选择哪些corner来做CTS?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但是的确是跟MODE关系不大,举个例子,同样的一个clk buffer,SS模式下delay 50ps,FF模式下delay 是20ps,(由于clcock tree 通常采用较为严格的transtion和 2W2S等走线方式,不太能出现delay很异常的cell),那么无论你在哪种模式下看到的延迟都几乎是相同的,唯一不同的可能是net的延迟(net延迟 40以上基本不考虑),所以我通常只用一个WC或者WCL就可以了,因为在PR阶段,我们对setup的关注是要更优先一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是在WC下看到的insert delay和BC下看到的insert delay实际上是差不多的?不会差距很大?
   另外,在做分析时钟结构时,有什么需要关注的点吗?感觉无从下手,不知道应该注意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