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容翻转型采样保持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7-11-22):
看了一些文献,有两个问题有点模糊:1.采样阶段,运放输出端为什么要短接;
2.为什么说电容翻转结构要求输入输出共模电平相同。
求大神解答,或者告知一下在哪可以查到相关解释,谢谢!

网友:
1、reset运放输出至0V,这样保证大信号建立时间<VFS/2/SR;reset反馈电容,运放寄生电容,避免“记忆效应”。
2、你再找找,可以通过论文引用一层层检索找到出处。下面是我的分析
猜测同样是为了保证大信号建立时间,不过是共模的大信号建立。对于电容翻转型,若输入输出共模电平不同,从采样结束到保持/放大相完成,运放要给反馈电容注入额外电荷。这里的额外注入应该是共模的信号建立,大信号建立时间<(VOCM-VICM)/SR2,SR2为共模反馈环路的摆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做pipelineAD的时候都没想过问题二

网友A:
回复 楼主:

   输入共模电压范围需要多少才满足需求呢?

共模只是人为定义的量,单纯考虑输入共模电压范围没有意义,应该看应用时运放单端输入的变化范围,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输入共模电压范围

对于电容翻转型,输入共模等于输出共模,运放输入电压在CM附近几乎不变化,没有所谓的输入共模电压范围要求。其它类型的分析起来比较复杂。

很多ADC产品会带共模调节功能,差分输入共模范围很广,但这个和你提的问题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个问题哈,就是SR总是上不去。运放结构是单级gain-boosted,CL=7p,Iss=8mA,测试SR只有600多V/us,跟计算值差了将近一倍,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计算值和测试值差的不多,误差可能出在以下地方
计算误差: C应该包括CL和运放本身的输出寄生电容;
I,看一下实际的平均电流,可能略小于Iss;
再就是辅助运放SR.

测量的误差,要看斜率平坦的那一段的斜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计算值应该有1100多,测试值只有600多。辅助运放的SR比主运放好,不加辅助运放测试结果更差

楼主(2018-03-11):
回复 网友A:
你好,最近在研究怎么对采样保持的输出波形做频谱分析,cadence是不是不能直接分析呢?matlab完全不怎么会啊。网上貌似也没有比较详细的教程。不知可否加下QQ请教下呢?谢谢!

网友:
没有比较详细的教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  maxim 的程序,到maxim-》appnote里面搜ADC,里面有很多参考资料

网友(2020-02-1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最近在研究怎么对采样保持的输出波形做频谱分析,cadence是不是不能直接分析呢?matl ...

最近也在用matlab做频谱分析,同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求教,为什么说运放输入共模电平要和输出共模电平相同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教,为什么说运放输入共模电平要和输出共模电平相同呢

不相同也能工作,之前我理解有误。运放允许的输入共模是个范围,运放允许的输出共模(在给定摆幅和输入等条件下)也有范围,取成相同只是方便一点,能够适用所有结构,不同的话有些结构可能不好用。实际应用到MDAC或SHA中时,实际工作电压又和它们的具体结构,MDAC输入共模等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相同也能工作,之前我理解有误。运放允许的输入共模是个范围,运放允许的输出共模(在给定摆幅和输入等 ...

多谢大牛指点

网友(2021-09-19):
输出不是用开关reset一下就行了?怎么共模电平相同

网友(2024-08-12):
        电荷转移型放大器,反馈电容两端的共模电压是不变的,所以在两个相位之间切换时不会影响差模信号的建立。相反,电容翻转式放大器,其采样时间电容连接到输入共模电压,放大时则连接到输入和输出共模电压之间,如果这两个电压不一样,就会产生共模电压的跳变,简单说叫glitch。带来的问题就是共模重新建立需要时间,从而影响差模信号输出时间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