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LL设计问题

楼主(2017-11-22):
各位大神:我最近做了一个DLL环,它的控制电压接压控延时链中的控制管的栅极,这个管子的栅极会有一个瞬时的大电流,这个电流会对滤波器的电容进行充放电从而影响控制电压的电压值,造成纹波。控制管的尺寸越大,栅极上的电流越大,会引起越大的纹波。。。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谢谢各位了。。

楼主:
求助!~~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delay上能看到这个ripp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这个控制电压就是控制延时的,所以会引起延时的变化,我的压控延时链是基于电流饥饿型的反相器,当反相器的栅端电平切换时,控制管的栅上会存在很大的瞬时电流,这个电流反过来又影响了控制电压。。。。很奇怪。。

网友B:
按照你的描述,应该是环路不稳定造成的。我当时做时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压控延时环的输入有纹波,我用的结构是PFD+CP+LPF+VCDL,在CP,LPF, VCDL中加个START电路,解决纹波方法是把LPF的电容减小一点或是把CP的输出电流加大,但具体电路要具体解决,还有CORNER  , 温度,电压的组合要都满足的话得要不断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我的理解是:减小DLL的抖动应该减小压控延时单元的增益,减小电荷泵的充放电的电流和增大电容的容值。而减小电容值,增加电荷泵的充放电电流以及增加压控延时单元的增益可以增加环路带宽,减小DLL的锁定时间。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是DLL的控制电压上的纹波较大,是不是应该从降低抖动的方面来考虑?还有start电路具体是指?谢谢您~~~

网友:
其实时域上降低抖动和频域上满足闭环相位/频率稳定是一致的,你可以调试一下。START就是在DLL的控制电压上加个简单的启动电路,在POWER ON时可以快速给DLL的控制电压端充电。

网友(2022-08-12):
最后怎么解决的,是加个buffer吗?

网友(2023-11-05):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2025-03-26):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描述,应该是环路不稳定造成的。我当时做时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压控延时环的输入有纹波,我用的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