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s仿真xilinx的库的问题

楼主(2017-11-22):
用xilinx的compile wizard编译完vcs的库后,生成*.sdb和*.db的库文件,在仿真的时候vcs怎么使用这些xil_lib库文件呢。有没有会的大神,求指导

网友:
看下xilinx的ug900

网友A:
在vcs吃的filelist里面直接添加xilinx的仿真库文件就可以了附图是用vcs仿真ise14.7的库的demo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对的, 另外,secureip 下面, 有一些加密的文件,如果用coregen生成的IP有加密内容,一般就在secureip/VCS/下, 加到filelist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果然按照你的方法可以了不知道直接用编译好的库是不是仿真编译快点?

网友(2020-08-22):
引用 网友A:
在vcs吃的filelist里面直接添加xilinx的仿真库文件就可以了附图是用vcs仿真ise14.7的库的demo
...

你们编译过的库文件,能否发我一份,我只安装了VCS,没有安装Vivado,看官网需要用软件进行编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