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后理解clock latency的问题

楼主(2017-11-23):
想问的是,为什么CTS后,对于input paths,工具只能知道capture clock(FF2)的latency而不知道launch clock(FF1)的latency?我的理解是capture clock是指FF2,launch clock是指FF1,如果我的理解是错的,希望在评论里指正,感谢!

网友:
工具只能在端口标一个时钟长度(latency) 这个时钟是sdc里面约的 长度是根据做完cts后真实的始终长度

captrue和launch你理解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 一般在CTS前用通过set_clock_latency先设置一个值来做place吗?为了更好的和CTS的情况接近,在place时

楼主:
为啥我放的图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没必要,我的理解:1. place的时候clock本就是ideal的
2. cts后出现的io violation有可能是假错,比如对于output port的setup,由于你做的block看不到外面的register,所以capture path的propagated delay是0,是ideal的,而launch path是有tree的,这差了一个tree的长度,可是从chip top上来看,它能看到你的capture path的register,所以capture path不是ideal的,只是可能tree并不平衡罢了,如果是完全平衡的,实际上是没有violation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为了让place时的情况和CTS时的情况更 correlation,如果在place就标记一个CTS时得到的insert delay的平均值,那place时岂不是和CTS看到的timing差不多了,不知道对不对。您说的是IO timing ,但是reg  to reg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g to reg,只要tree长得好,与place相比,差异不大啊而且,不是还有postCTS嘛,总之我觉得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