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ERROR (OSSHNL-524)

楼主(2017-11-23):
ERROR (OSSHNL-524): Netlisting failed as function hnlNetNameOnTerm was called with a non-existent terminal name on current instance 'I0'
当出现类似上述error时,可以试试将schematic的symbol重新create->modify->check and save

网友(2021-01-13):
感谢,成功解决问题

网友(2021-09-28):
赞,这个bug是啥原因?

网友(2022-05-18):
确实是有效解决了

网友(2022-11-23):
今天碰到了一个情况,原来的symbol有verilogStop。我单纯copy symbol仿真依然会读之前copy的symbol的verilogStop。重新create symbol把CDF信息覆盖了才好。Mark一下。

网友(2023-04-24):
确实有效

网友A:
试过了不行,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2023-07-26):
感谢,确实有效

网友(2023-09-06):
解决了   感谢

网友(2024-01-23):
厉害了, 确实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2024-08-26):
非常感谢,还好上来搜索了一下,否则得debug好几天

网友(2025-04-10):
佬。为啥我的creat之后,symbol里面只剩一堆PIN,没有电路了

网友:
大哥6,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不行,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

modify不行可以试试replace

网友(2025-09-15):
直接调用PDK里面而不是自己通过schmatic生成的 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且以上方法不能解决 还能有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