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经典轨至轨运放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7-11-23):
小弟最近在仿真《A compact power effcient 3V CMOS Rail-to.Rail Input/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for VLSI》里面的轨至轨电路,电路图  。在输入共模电压从0到3,3V变化过程中,由于使用三倍电流镜法控制跨导恒定,输入管的电流从0到2再到8这样变化,如图  ,因此11和17的栅极电位肯定会变化,27和28的电流一个增大一个减小,因此浮动电流源的电流近似不变,如图  ,这个浮动电流源是给浮动电压源19和20偏置电流的,问题是这个浮动电压源上下两端的电压,也就是输出管25和26的栅极电位也会变化,导致输出的静态电流变化,如图  这与论文里要求静态电流不变不符合,我调了很久也不行,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请各位帮我看看。

楼主: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有仿真过这个电路或者知道原因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
推荐你一篇硕士论文“高增益恒跨导低失调轨至轨运算放大器的设计_彭新朝”,Page.16 开始有详细推导。CAJ格式无法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去找一下

网友:
   拜托您能否转换成pdf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转?不会啊

网友(2018-09-12):
共享一下

网友:
浮动电流源的电流近似不变

网友(2019-09-08):
您好  我最近在仿真那个Rail to rail 的运放  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流过浮动电流源的电流随共模电压变化而变化,且变化程度较大,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想咨询一下您。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2020-05-27):
请教一下rail to rail 的放大器的恒定跨导实现,按照3倍电流镜设置后能够做出和sansen书上一样的gm_Vcm曲线吗?仿真发现按照书上的比例设计,工艺和corner的变化是很大的,怎么保持这个的相对稳定?

网友C(2022-02-22):
我仿真的也是这样,跟书上说的有出入。

网友(2022-04-15):
引用 网友C:
我仿真的也是这样,跟书上说的有出入。

请问你们的仿真是如何搭建的?

网友:
不错不错,很是专业和深度,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