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DL仿真

楼主(2017-11-23):
请问如何仿真延迟线的延时时间随Vctrl的变化曲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跑tran, 用cross函数求延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个人愚钝,不知道怎么操作,还请详细讲解,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 假设延迟线input是vi, output是vout,都是上升沿有效,vi是一个阶跃信号,在1ns处有低变高,延迟线的延迟时间约为T。然后跑tran, 时长略大于T,保证能看到vout上升沿即可。
2. 先通过cross函数找到各自过上升沿的时间:

3. 两者作差得到延迟线的延迟时间:
cross(VT("/vout") vdd_clk/2 1 "rising" nil nil  nil )-cross(VT("/vi") vdd_clk/2 1 "rising" nil nil  nil )

4. Sweep Vctrl, 画出延迟时间-Vctrl 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讲解,您的第四步怎么实现?我每次跑出来都报错 ARTFI{AQVF(AMHEX4{%R%`S.p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加一下QQ,在下感激不尽,813633748

网友:
回复 楼主:

忘了说了,表达式里面使用变量vdd 需要这样写: VAR("vdd")你再试试,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