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校准ADC的gain error(增益误差)?

楼主(2017-11-24):
各位,请看下图,图中蓝色虚线就是消除offset后但还有gain error的曲线,而黑色实线就是消除offset和gain error的曲线。
在上图中,我对gain error校准简单做了如下推导:
对于同一个模拟输入X,设理想输出码是Yi,理想的斜率是Ki;实际输出码是Yr,实际的斜率是Kr,可以写出:
Yi=Ki*X和Yr=Kr*X
于是可以得到Yi=(Ki/Kr)*Yr
也就是说,对于已知的实际输出码Yr,乘以一个系数就可以得到理想输出码了。问题是这个系数是(Ki/Kr),有一个除法里面!该如何在电路实现?请大家指点一二!!
或者推荐几篇相关的论文也行,多谢啦!!

楼主:
图片一直上传不了哩!!

网友:
额,都到数字域了,你打算用gate方式来自己搭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学校里搞的话,直接把数据放进MATLAB算就行了,用硬件实现这个运算意义不大。公司里高的话,一般都会集成比较强大的处理器,也不用为这个发愁了。
希望没有误导你。

楼主:
回复2楼和3楼:我正在反向一个ip核,里面有一个慢速的cyclic adc。让人郁闷的是这个adc用的放大器是单端输入!汗!!

因为反向,所以还是想把这个校准原理搞明白再仿真。

可以肯定的是,假设理想输出码是Yi,实际输出码是Yr,这个校准用的就是Yi=Yr+K*Yr的方法。但就是不知道K实现的原理。反向数字电路很郁闷的!

网友(2018-11-02):
回复 楼主:

请问下图片中的内容是哪本书上的啊?

网友(2020-06-18):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学校里搞的话,直接把数据放进MATLAB算就行了,用硬件实现这个运算意义不大。公司里高 ...

意义很大啊。片上自校准不就得这么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