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TX 自环 经典疑问

楼主(2017-11-24):
做自环的时候,仅用一个IP核,简单的把txp,txn连接到ip核的rxn,rxp。
但是是有问题的,我怀疑对txp,txn,或者rxp,rxn是需要进行一定的约束的,我只是简单的将两者连接了起来。
错误的提示是:
txn_out is not completely routed.
txp_out is not completely routed.

[Drc 23-20] Rule violation (RTSTAT-1) Unrouted net - 2 net(s) are unrouted. The problem net(s) are gtwizard_2_support_i/U0/gtwizard_0_init_i/gtwizard_0_i/gt0_gtwizard_0_i/gt0_gtxtxn_out, gtwizard_2_support_i/U0/gtwizard_0_init_i/gtwizard_0_i/gt0_gtwizard_0_i/gt0_gtxtxp_out.

很明显的提示,就是txp,txn出问题了,我已经弄了很久了,给个思路吧,老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网友:
把手册自环的部分再读几遍

网友:
可在fpga外面自环。

网友:
这是serders的高速输出管脚,是无法在内部相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共有4中资环模式,我说的是属于第二种模式,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自信看手册,人家的自环,是设置GTX的loopback的3bit输入信号,不是用真实的tx和rx高速管脚去连接,你的tx和rx还是照普通应用方式去约束,在loopback输入对应的指令,GTX内部会自己按照相应指令产生环回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对我来说很有启示意义。
另外关于手册说明,我一般就是在ip catalog中打开ip核对应的document,到底该怎么学习一个ip核的使用呢?最好是简单又高效,我面试的时候,面试官告诉我说学习fpga最好的方法就是看手册,因为他发现我不怎么看手册,但是看手册,内容有太多,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大神教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