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less型LDO的瞬态响应问题

楼主(2017-11-24):
请教大家一下,就是小弟在做Cap-less型LDO,瞬态下需要带10mA电流(200ns上升时间),发现输出从3.3V掉到了2.1V左右。LDO采用结构为EA+PMOS Buffer+N功率管结构,采用了动态电流镜偏置的结构增强瞬态响应。但是现在发现,输出电流采样的速度比较慢,输出已经下降到2.1V了这时候动态偏置才开始起作用。想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法可以增强瞬态响应吗??我个人发现利用LDO环路来响应瞬态始终是比较慢的啊,跟不上瞬态变化啊,所以想请教啊,先谢谢了!

网友:
这种结构带100mA也不会降 那么多吧,估计是反馈后打开的大管子尺寸还不够大。。

网友:
为什么不用P管作功率管而要选N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为了补偿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电容耦合来增强tran效果也不是很好,现在打算用功率P管试试吧

网友:
100mA是从电源吐出去还是吸进来到地上啊?如果瞬间吐,还用NMOS可以,但上面电流需要一直烧最大电流。NMOS上面电流要是烧平均电流,你得在supply到output 间加Clamps (二极管串儿啥的)来瞬间提供那个大电流。如果用PMOS,EA低增益(3 ~ 10),高速度 (BW > 30Mhz)。

网友(2018-02-08):
回复 网友C:

   是spike detection那篇的方法吗?我用电容耦合一点效果也没有。。

网友:
N管不够大吧。如果N管的source端瞬间下降,但是gate由于loop还没有反应过来,那么Vgs增大电流会以平方率增加,这才是为什么用N管做power管的原因吧。

网友:
    问一下LDO 输入 vcc 如果快速启动  0-> 12v 10ns内.
Cap-less型 Ldo 瞬态会不会出现 over-shooting ?  就是瞬间充高在回稳

网友:
会出现 over-shooting

网友(2020-04-09):
100ns的edge time。不大才怪。

网友D:
建议换成P管做功率管,如果用N管可能buffer过来的栅压不够,导致电压不能稳定在需要的值,一般用N管的话,需要一个大的电源电压在功率管那里,有论文介绍过的。

网友E(2021-07-04):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成P管做功率管,如果用N管可能buffer过来的栅压不够,导致电压不能稳定在需要的值,一般用N管的话, ...

求相关介绍论文。最近做片内LDO,一直用N管较多,主要是考虑PSRR要好,瞬态响应也好。

网友F(2022-07-31):
引用 网友E:
求相关介绍论文。最近做片内LDO,一直用N管较多,主要是考虑PSRR要好,瞬态响应也好。
...

有没有这块优秀的论文,方便的话发出来看看,谢谢!

网友(2023-08-23):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这块优秀的论文,方便的话发出来看看,谢谢!

蹲,请问有大佬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