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 compiler只能断网使用?

楼主(2017-11-24):
ubuntu 17.10以及centos 7上安装了syn vL 2016.03 sp1版本,license生成完全按照论坛的方法,scl也能启动成功。
拔掉网线或者关闭有线网络的情况下,dc_shell design_vision等一众syn软件都能成功启动,非常快的就进入shell或者gui界面,但是只要连上网线,运行dc_shell或design_vision命令就没有反应了,但是没有license错误的相关提示

先说一下我发现的问题吧。。。

有一次,我输入了dc_shell命令就没再管它,干别的去了,过了大概有十分钟吧,系统提示我“命令行窗口准备就绪”,我切到命令行一看,发现dc_shell进去了!!!!!!然后我又重复了好多遍,发现确实能进去,就是加载巨慢无比

也就是说它一直在处理什么东西,而且有关于网络,因为不连网线是可以无延迟直接进入的,连上网线就要等上好几分钟才能进去。每次运行都拔网线实在是太费劲了!

还有一回,我(在学校连接校内的教育网)在连上网线登录学校网关的情况下,也成功的无延迟的进入了dc_shell界面,我后来一度认为,dc_shell的启动要求为“要么断掉有线网络让它完全无法连网,要么就联网登网关给它访问网络的能力”

可是过了几天,我发现在连上网线登录了网关的情况下,dc_shell也启动不起来了,上述情况只是偶尔成立,一般只能断掉网线用。。。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是破解的原因,还是环境设置有问题?求助啊!!!难道就只能断网使用吗

P.S. 就syn系列有这个毛病,vK vL都是断网才能用,偶尔登上网关能用,novas的verdi nWave都没毛病。

楼主:
求助啊,各位!!!

网友:
因为会收集你主机信息发送给snps服务器,顺便看看有没有软件更新,如果有呢,就更新一下,没有更新就提交一下你的信息好了

网友:
How to generate License??

网友:
修改/etc/hosts,加入下面一些行
127.0.0.1       srv1.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2.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1.sw.synopsys.com
127.0.0.1       srv2.sw.synopsys.com
127.0.0.1       srv3.sw.synopsys.com

*清空/etc/resolv.conf,防止进行域名解释。

网友:
Still not working... is there any method??

网友:
应该不至于吧!

网友(2018-11-29):
5楼的解决方案可行,非常感谢

网友(2019-02-26):
DNS的问题,关掉,5楼的方法

网友(2020-05-25):
download new version DC2018.

网友:
标记以下,看看

网友(2022-08-20):
感謝 ! 改 hosts 有用.  這樣就不會回報給 S 家了.
127.0.0.1 srv1.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2.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3.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4.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5.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1.sw.synopsys.com
127.0.0.1 srv2.sw.synopsys.com
127.0.0.1 srv3.sw.synopsys.com

网友:
不知道我的方法管不管用,你可以试试.在你的电脑上装一个火绒,把你的虚拟机加进去禁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