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compiler只能断网使用?

楼主(2017-11-24):
ubuntu 17.10以及centos 7上安装了syn vL 2016.03 sp1版本,license生成完全按照论坛的方法,scl也能启动成功。
拔掉网线或者关闭有线网络的情况下,dc_shell design_vision等一众syn软件都能成功启动,非常快的就进入shell或者gui界面,但是只要连上网线,运行dc_shell或design_vision命令就没有反应了,但是没有license错误的相关提示

先说一下我发现的问题吧。。。

有一次,我输入了dc_shell命令就没再管它,干别的去了,过了大概有十分钟吧,系统提示我“命令行窗口准备就绪”,我切到命令行一看,发现dc_shell进去了!!!!!!然后我又重复了好多遍,发现确实能进去,就是加载巨慢无比

也就是说它一直在处理什么东西,而且有关于网络,因为不连网线是可以无延迟直接进入的,连上网线就要等上好几分钟才能进去。每次运行都拔网线实在是太费劲了!

还有一回,我(在学校连接校内的教育网)在连上网线登录学校网关的情况下,也成功的无延迟的进入了dc_shell界面,我后来一度认为,dc_shell的启动要求为“要么断掉有线网络让它完全无法连网,要么就联网登网关给它访问网络的能力”

可是过了几天,我发现在连上网线登录了网关的情况下,dc_shell也启动不起来了,上述情况只是偶尔成立,一般只能断掉网线用。。。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是破解的原因,还是环境设置有问题?求助啊!!!难道就只能断网使用吗

P.S. 就syn系列有这个毛病,vK vL都是断网才能用,偶尔登上网关能用,novas的verdi nWave都没毛病。

网友:
你的license是floating的还是node locked?

还有看一下你的SNPSLMD_LICENSE_FILE变量设定。

另外,“P.S. 就syn系列有这个毛病,vK vL都是断网才能用,”
syn是tool的名字,vk vl是大版本号,不懂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我说的syn系列其实指的是dc_shell, design_vision等syn工具的命令。。。

我就是按照论坛里的教程破解的license啊,用的那个licgen什么的一套软件生成的license,怎么看是floating还是nodelocked啊?

SNPSLMD_LICENSE_FILE我设定的是“端口号@127.0.1.1”,我的hostname是bvstl,查看过/etc/hosts文件,我的hostname前面的ip地址就是127.0.1.1。无论我怎么改,这条环境变量我改过“端口号@127.0.0.1” “端口号@127.0.1.1” “端口号@bvstl” “端口号@localhost” 以及我的license文件绝对路径,都没什么本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