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spice中gmin参数的设置

楼主(2017-11-24):
有个问题不太懂,hspice 有两个参数gmindc和gmin,跟PN结的电导有关,其中gmindc用于直流分析,gmin用于瞬态分析。smic40ll spice model里面将gmindc设成1e-14,没有设置gmin。我现在对SRAM进行低漏电仿真(瞬态分析),将gmin分别设成1e-14和默认值1e-12时,对仿真结果有很大的影响。设成默认值时,PN结的漏电特别大。        请问有没有在smic工作的前辈, smic40ll工艺下, 低漏电仿真时,gmin这个参数该设成多少?设成默认值的话漏电太大了.

网友(2019-01-11):
smic的model里这个值都不会是1e-12这么大,要么是1e-14或者是1e-16

网友A(2023-07-28):
大哥帮我看看,我仿真运放出项这样的提示:

***********************************

Opening the PSF file ../psf/dc.dc ...
Important parameter values:
    reltol = 1e-03
    abstol(V) = 1 uV
    abstol(I) = 1 pA
    temp = 25 C
    tnom = 27 C
    tempeffects = all
    gmindc = 1 pS

Notice from spectre at VDDA = 0 during DC analysis `dc'.
    GminDC = 1 pS is large enough to noticeably affect the DC solution.
        dV(AMP.M18:int_d) = -1.84716 V
        Use the `gmin_check' option to eliminate or expand this report.
    Bad pivoting is found during DC analysis. Option dc_pivot_check=yes is recommended for possible improvement of convergence.
Notice from spectre at VDDA = 36e-03 during DC analysis `dc'.
    GminDC = 1 pS is large enough to noticeably affect the DC solution.
        dV(AMP.M18:int_d) = -2.33759 V
        Use the `gmin_check' option to eliminate or expand this report.

是M18管哪里不对了呢?只是电流镜的管子呀

另外,gmin在哪里设置呢?是在仿真model文件里修改吗?我如果把模型文件那一行注销了,会影响电路哪方面呢?

大哥知道的就给我详细说一说,谢谢了!

网友B(2023-10-10):
引用 网友A:
大哥帮我看看,我仿真运放出项这样的提示:

***********************************

解决了吗?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gmin是在simulation——option——analog——Algorith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gmin是在simulation——option——analog——Algorithm

有人说“ GminDC = 1 pS is large enough to noticeably affect the DC solution."是spetre版本过低的原因,只是个notice,不用管它,不影响电路结果。

网友(2024-01-25):
引用 网友A:
大哥帮我看看,我仿真运放出项这样的提示:

***********************************

我也有这样的warning,从-40到125℃扫描,但是公式能计算出结果来,只是有时候curve显示不出来一部分温度。应该是软件的问题,不影响仿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