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级联低噪声放大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11-24):
如果要设计一个由三个放大器级联的放大器电路,第一极为低噪放,稳定性是要满足每个放大器的稳定性K都要大于1,还是只要级联后的电路稳定性K大于1就可以了,求大神解答

网友:
稳定性K是个什么参数?相位裕度?

网友:
K>1,是unconditionally stable。也就是说K>1是稳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所以我认为不必要每个放大器都K>1,但是要保证级联后放大器总体K>1。

网友:
我劝你最好每个都稳定,画版图千万小心各级之间的隔离。总体增益别超过最低的必要。把三个连一起当黑盒子,整体看稳定性在仿真里能行,到了场子里估计就挂了,别玩火。

网友:
最好确保每一级都稳定,不然一级是振荡器,其他再好也白搭,还有kf和B1f最好都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