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erdi出错Can't open display: unix:0

楼主(2017-11-24):
本人在root权限下运行verdi时出现如下错误:XtToolkitError::Can't open display: unix:0,切换到user权限就没这个问题,论坛的大神们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2019-07-01):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问题是:
invalidDisplay::xtInitialize::XtToolkitError::Can't open display: 127.0.0.1:50

网友A:
这个是环境变量DISPLAY设置的有问题,跟verdi没有关系,verdi的图形化界面只能在特定的显示设备上打开,需要setenv DISPLAY ****

网友(2021-04-30):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环境变量DISPLAY设置的有问题,跟verdi没有关系,verdi的图形化界面只能在特定的显示设备上打开,需 ...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5-05-15):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通过设置DISPLAY变量解决,希望能够帮助后面的朋友。
export DISPLAY=: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