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完cadence后找不到spectre

楼主(2017-11-24):
在安装IC617和MMSIM151的时候在cadence上进行仿真,出现如下报错:
*Error* Unable to locate 'spectre' executable in the specified path. To set the correct path,use setShellEnvVar() in CIW.
我试过对tools和tools.lnx86建立链接,也是没有成功。也有看到论坛上的其他大神说是环境变量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修改。我在MMSIM151目录下也没有找到Spectre的文件夹。下面附我的环境变量:

export CDS=$CADHOME/IC617

export CDSDIR=$CDS
export CDSHOME=/opt/cadence
export CADENCE_DIR=$CDS
export CDS_INST_DIR=$CDS
export CDS_ROOT=$CDS
export CDSROOT=$CDS

export CDS_LIC_FILE=$CADHOME/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PATHCDSDIR/tools/dfII/binCDSDIR/tools/plot/bin

export MMSIMHOME=$CADHOME/MMSIM151
export PATH=$PATHMMSIMHOME/bin:$MMSIMHOME/tools/relxpert/bin

网友:
在terminal里面试试cd $MMSIMHOME,看看路径有没有搞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终端输入你说的指令后,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先把基本的linux 使用搞懂。要么找个懂的帮你处理。

网友:
可能说的有点冷血,不过干电路的确实需要懂怎么用工具。电路的工具用起来需要基本的操作系统知识和一些编程。

网友(2022-01-23):
这个MMSIMHOME,有这个文件夹吗?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