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pa pattern 所有的输入都是从SCAN IN输入吗

楼主(2017-11-25):
atpa pattern 所有的输入都是从SCAN IN输入吗,输出从scan out输出??

为什么实际仿真上看除了SCAN in之外,其它的输入信号也有toggle,

网友:
别忘了还有force_pi,measure_po这些动作,要测内部逻辑就需要capture动作,光移链是不行的。如果只用scan in 和scan out移入移出,这做的就是chain test。

网友:
所有input在慢速scan下都是primary input,同理out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