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TIL pattern simulation issue(Veloce DFT pattern simulation accelerating)

楼主(2017-11-25):
版上的大师们,碰到个与pattern 仿真相关的问题请教下,问题描述如下:
1)设计带有OCC模块,pattern是用tessent atpg产生的at-speed test pattern(AC pattern),pattern类型是Serial scan test(STIL格式);
2)仿真平台是使用了mentor提供的Veloce DFT硬件加速;
3)仿真结果工具报出很多的mismatch点,经过debug,发现报mismatch点点时刻比我testproc中定义的measure_po时刻晚了10ns;下面图片展示了相关的pattern文件里面关于Timing部分的内容以及log和debug waveform的信息:

WaveformTable define

WaveformTable define

log file

log file

simulation wavefor

simulation wavefor

shift/capture cycle

shift/capture cycle

碰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不知道我分析的是否正确,如何解决?

楼主:
补充点信息:1)测试设计的scan chain length为550;
2)testproc中定义的test_setup是一个cycle,shift一个cycle,load_unload为一个cycle 的constraint后接着是apply 550 shift,apply 1 shift;
3)上传到debug waveform中看到的时刻27820001ps,是过了556 test cycle然后加上下一个shift cycle的pulse上升edge时刻
4)556个test cycle组成为:1 initial + 1 test_setup + 550 shift + 1 capture cycle(capture windows为3个shift cycle) + 1 load_unload(下一个pattern,即pattern 1,前面的都属于pattern 0)

楼主:
再补充一点:
1)同样的环境设置我产生parallel的pattern,用同样的环境跑simulation,可以全部pass;
2)我修改serial pattern里面的waveformtable,将measure_so时刻设为8ns,结果还是一样,mismatch时刻没变化,感觉问题应该跟pattern有关,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哪位大师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么?

楼主:
原因定位到是pattern的问题,发现产生的STIL格式的Serial scan test pattern和Verilog格式的Serial scan test pattern少了一个shift cycle,即定义在load_unload proc中多加的apply 1 shift,可是为什么STIL的Serial pattern会少一拍shift呢?

楼主:
换来STIL标准版本,出问题的STIL pattern是用-STIL2005 写出的,如果换成-Stil1999再写,写出的pattern就没问题了,查看文档解释:
-STIL2005: A switch that writes the patterns in STIL format that conforms to IEEE Std. 1450.0 and 1450.1.
-Stil1999: A switch that writes the patterns in STIL format that conforms to IEEE Std. 1450.0

区别在于IEEE Std. 1450.1是STI2005也支持的标准

网友(2022-04-20):
:D:D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但是这个是资料区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