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错误

楼主(2017-11-25):
请各位大神帮忙一下,我的仿真代码出现错误

错误显示

错误显示
这是我在python下执行的hspice代码,然后单独执行该hspice代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UMC 65nm Low Power测量NMOS,在1.2v固定L=Lmin时,阈值电压和漏极电流随W的变化
.lib '/workspace/technology/umc/65nm/pdk/Models/BB/l65ll_v181.lib' tt_ll_rvt12
.options list node post accurate runlvl=6 delmax=0.01ns MEASDGT=4
.TEMP 25
.PARAM LAMDA=30nm
.PARAM L=0.060u

.PARAM vd=1.2
.PARAM y='300nA*WDES/(L-0.003u)'
.dc vgs 0 vd 0.01 WDES 0.080u 10u 0.01u
*若是想看固定电压下w变化的i变化,可以换成.dc WDES 0.090u 1u 0.01u vgs 0 1.2 0.01
.meas dc Ioff find i(mn) when v(vg)=0
*测出每种宽度下的晶体管关断电流
.meas dc vth when i(mn)=y
*测出每种宽度下的阈值电压值
.meas dc Ion find i(mn) when v(vg)=vd
*测出每种宽度下的晶体管开启电流
.meas dc Inom param='Ion/Ioff'
.print dc v(vg) i(mn)
mn vd vg 0 0 n_12_llrvt l=L w=WDES
vgs vg 0
vds vd 0 vd
.end

问题是:代码单独执行没有问题,可是在其他命令下执行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