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symbol保存的时候出现下面的警告,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7-11-26):
这是电路图

这是电路图
Warning: Pin "vcmfb" on instance "opa": floating input.
Warning: Pin "vb3" on instance "opa": floating input.
Warning: Pin "vb2" on instance "opa": floating input.
Warning: Pin "vb1" on instance "opa": floating input.
Warning: Pin "vb1" on instance "bias": floating input.
Warning: Pin "vb2" on instance "bias": floating input.
Warning: Pin "vb3" on instance "bias": floating input.
Warning: Pin "vb3" on instance "cmfb": floating input.
Warning: Pin "vb2" on instance "cmfb": floating input.
Warning: Pin "vb1" on instance "cmfb": floating input.
Warning: Pin "Vcmfb" on instance "cmfb": floating input.
INFO (SCH-1172): There were 0 errors and 11 warnings found in "OPA_symple total_circuit schematic".

楼主:
图片有点模糊,希望大神指点

网友:
bias模块的vb*和cmfb模块的vcmfb应该是输出,你画pin的时候是不是弄成输入pin了

网友:
pin输入输出搞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是的,原来这里错了,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4

4

3

3

2

2
回复 网友A:

1

1
我也觉得应该是输出端口,但电路图上是输入,改成输出之后还会有警告,是不是哪里理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