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ios II中的中断问题

楼主(2017-11-26):
在nios SBT中写了一个测试代码,用按键产生中断控制LED灯的亮灭,可是下载程序测试的时候总会出现几次按键没有正常响应的情况,即按一次灯无反应,按键消抖是用的FPGA硬件消抖,设置的应该没有问题,后再调试的时候发现在debug模式下,却表现的非常正常,按键无论怎么按都能正常效应到中断,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代码如下所示,请大家指点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inc/sopc.h"
#include "sys/alt_irq.h"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long int DATA;

unsigned long int DIRECTION;

unsigned long int INTERRUPT_MASK;

unsigned long int EDGE_CAPTURE;
}PIO_STR;
#define KEY_BASE 0x0
#define KEY_IRQ 1
#define LED ((PIO_STR *)PIO_LED_BASE)
#define KEY ((PIO_STR *)KEY_BASE)

volatile int key_flag = 0;

void ISR_key(void * context,unsigned long id){

key_flag = ~key_flag;
}
int init_key(void){

KEY->INTERRUPT_MASK = 1;

return alt_irq_register(KEY_IRQ,NULL,ISR_key);
}
void delay(){

int i,j;

for(i=0;i<1000;i++)

for(j=0;j<100;j++);
}
int main()
{
  printf("Hello from Nios II!\n");
  printf("int:%d\n",sizeof(int));
  printf("char:%d\n",sizeof(char));
  printf("short:%d\n",sizeof(short));
  printf("long:%d\n",sizeof(short));
  printf("short int:%d\n",sizeof(short int));
  printf("long int:%d\n",sizeof(long int));
  printf("long long:%d\n",sizeof(long long));
  printf("long long int:%d\n",sizeof(long long int));
  printf("double:%d\n",sizeof(double));
  printf("float:%d\n",sizeof(float));
  printf("signed long:%d\n",sizeof(signed long));
  printf("unsigned long:%d\n",sizeof(unsigned long));

  if(!init_key()){

  printf("register successfuly!\n");
  }
  else {

  printf("Error:register failure!\n");
  }
  while(1)
  {

  if(key_flag){

  LED->DATA = 1;

  }

  else{

  LED->DATA = 0;

  }
  }
  return 0;
}

网友:
把所有的printf都comment掉,再重新编译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帮助,还是一样,不正常

网友:
采用的是沿中断还是电平中断,注意到中断处理函数没有清除中断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平中断的

楼主(2018-01-05):
回复 楼主:
已经成功解决,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