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蒙特卡洛的仿真

楼主(2017-11-26):
各位大神:我最近搭建了一个延时单元,用蒙特卡洛仿真它的延时的mismatch。我把管子的尺寸增加,它的mismatch可以减小,但是,设置finger数量之后(总的w不变),mismatch又变大了。。。。感觉无止尽的调管子的尺寸也不是一个办法,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跪谢!

楼主:
大家有没有对蒙特卡洛仿真比较熟悉的,感谢帮助!!

楼主:
求助!我设置m值仿真出来的sigma值要比设置finger值得到的sigma要小一些,请问这是因为什么?求助大家!谢谢谢谢。

楼主:
不死心的我再顶一次!

网友:
模型区分M 和Finger 的细节没研究过,但从设计角度说。假如你延迟100nS,你做一级100nS还是10级10nS? 我直觉告诉我10级10nS统计更紧(好)。

网友:
忘了说原因。假如sigma = 10%,1级100nS就是sigma = 10nS。 但10级10nS,每一级sigma = 1nS, 10 级是sigma = sqrt(10) * 1nS = 3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您的意思是,我的basic delay 越小,它的sigma值越小么?所以我应该降低单级的延时单元的延时?

网友:
delay 基本是 C*Vdd/I, Vdd 衡定, 假定你可以设计C和I。 C是你控制的,I是通过管子大小或者电流偏执控制的。 简单起见,忽略C的统计变化。 提高 I 降低Td. 除非你已经接近工艺的极限了。 Td 的统计按百分比应该和I的统计一样,Sigma I 是2%, sigma Td 也大概2%.

网友:
不知道你电路细节,如果Vdd在Td里,你还得考虑Vdd的统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再仔细仿真看看!

网友(2018-05-09):
请问蒙特卡洛应从哪入手学呢

网友:
主要是layout上的不同,m的话就是几个管子平行,没有share drain source,而finger就是有的。

网友(2019-01-09):
莫名其妙,分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