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射频开关转换时间的综合问题

楼主(2017-11-26):
射频小学生一枚,目前在做SPDT,用的SOI工艺,遇到以下一些问题,想请教各位大大:指标是(1GHz:IL<0.9,ISO>36,p1db>33dBm,switching time ~10ns)1)对于偏置的选择,目前依旧采用0和2.5V的偏置,通过加大个数来增加线性度,能到36左右,用了10个管子,试过用负偏压的,很快能到指标,但是对于负偏压的产生(电荷泵生成)不了解,也不知道该采用何种电荷泵,势必会牺牲IL来满足转换时间,指标比较高,故不清楚;有试过用相对负压(在漏级接大电阻接偏置,线性度满足,其余指标很差);
2)目前对于转换时间的仿真:在TX端用了正弦大信号,给控制信号理想切换状态,观察输出,大概在140ns附近,若要再减小,还是要减小串联管子的W和Rg来形成小的转换时间,但大幅度牺牲IL,首先想明确对于转换时间的仿真是否合理,其次想知道改进的方向和建议,不想只是单纯在指标外调参数。
项目比较赶时间,希望有大大能够帮助我,信元也没多少,拜托大家了,可以红包补偿的~

楼主:
我目前自己前仿的指标是 1GHz:  IL=0.6dB,ISO=48dB,P1dB=35.5dBm,switchiing time =140ns.

网友A(2019-04-03):
引用 楼主:
我目前自己前仿的指标是 1GHz:  IL=0.6dB,ISO=48dB,P1dB=35.5dBm,switchiing time =140ns.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方便给下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方便给下资料吗?

切换时间仿真的话:按照测试的原理,在port端给大信号即可,控制端给周期性的方波,观察波形即可;另多关注谐波抑制方面。

网友(2019-05-08):
引用 楼主:
切换时间仿真的话:按照测试的原理,在port端给大信号即可,控制端给周期性的方波,观察波形即可;另多关 ...

SW的ON_OFF_TIME和SWITCHING_TIME我有用高速的示波器(我测试的是5-6GHz)测试过,也是PORT端接信号源,逻辑控制端接周期方波(周期要大于切换时间),这样的测试方法是正确的。

结果性能比竞品低100ns,竞品200ns。

做过FIB,改变gate端的栅电阻Rg。查过资料说是有个时间常数RC对切换时间的影响较大,楼主能不能说说这个栅电阻的值时如何考虑的?有资料的话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