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fab为什么搞出9 track和7 track的std cell库?

楼主(2017-11-27):
请问,fab为什么搞出9 track和7 track的std cell库?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power, performance和area结果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高兴收到您的回复,举个例子:9track和11track,11track的面积更大,功耗更大,performance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 并且使用12T的lib能达到更高的频率

网友:
各有利弊啊,9t用到高速模块,时序较好,面积较大,适合时序紧张的模块使用。7t就是反过来,一个设计里面会用到多个不同类型的track,达到最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是如果是top  level,在Top上可能会用很多不同track的std cell ,但是block level呢?是不是一个block内部只能用同一个track的类型?要么都是7 track,要么都是9track?

网友:
回复 楼主:

block通常是按照功能划分的啊,所以track一般是一致的,但也还是针对std cell而言,调用的MEM/IP/IO都可能不同,如果是top的flatten做法,也可以有区域是不同track,工具是支持的

网友:
主要取决于你想要什么样的std形状:高的、扁的(显然这两种差不多)、正方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要什么形状的std cell是出于什么角度考虑的?不太知道

网友:
性能与面积达到最优化!!!!!!!!!

网友(2022-05-31):
学习了,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