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设计一个2M振荡器,其输出对输入参看电压Vref影响怎么隔离呢

楼主(2017-11-27):
(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加电容的话,电容值就比较大了  有没有其它方式呢?

网友:
1. 增加OPA输出Cap;增加Charge current PMOS bias Cap;
2. Charge Current 通过PMOS mirror再NMOS mirror迂回得到;
3. 减小OPA input pair MOS size.

网友:
回复 网友B:

需要降低前级的全带宽内的输入阻抗,或者减少后级注入到前级的电荷。

降低前级的全带宽内的输入阻抗
要么加大电容
要么用大带宽buffer(可以考虑开环的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我去学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指点! 我去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