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 command file 的问题

楼主(2017-11-27):
请问各位大神,lvs  run 的结果property 是次方的显示,比如10um的管子显示是1e-5,然后是电阻会认不到端口,我记得这两个都是可以在command file 里面修改的,但是我找不到在哪个位置了,有谁知道是哪两个开关吗?
Screenshot-Untitled  Screenshot-admin@localhost:~-project-c1-cdl.png

这是电阻的端口问题

这是电阻的端口问题

现在更新三张图片,电阻问题我发现不是command file 的问题 是我电路网表导出来没有PLUS MINUS 的端口所以就认不到,从我的网表中看到R0 的端口是 net2 net1,我如果把这两个名字换成原本的端口名就可以,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是和CDF 有关吗?property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
Lvs runset应该会有“UNIT LENGTH U”这句,楼主可以看看是否有。
电阻的问题看起来有认到pos和neg两端,只是连接关系不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了!是的,我的LVS  command file 里面有UNIT LENGTH U 这句话,所以我就很奇怪怎么显示出来的不是um的单位,电阻的问题我知道不是文件的问题了,是我导出来的网表就没有端口,应该和PDK有关。

网友:
导出网表的时候可以设置,选择毫米或者微米

网友(2023-01-13):
解决了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是hx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