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输出波形如何交换坐标轴?

楼主(2017-11-27):
本人已通过dc扫描的方式得到反相器的VTC曲线,现想将VTC曲线的横纵轴交换一下位置,以得到一个蝴蝶型曲线。请问大神如何做到?

网友(2018-01-04):
我也想知道

网友A(2018-06-19):
将波形输出为csvs文件,然后在文件里将X,Y 互换就可以

楼主(2019-06-20):
引用 网友A:
将波形输出为csvs文件,然后在文件里将X,Y 互换就可以

感谢回复,我用了csope软件,实现了上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