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TAT电流产生电路如何调管子W/L

楼主(2017-11-27):
参照《A 0.12 mm2 7.4uW Micropower Temperature Sensor With an Inaccuracy of 0.2 C (3) From -30 C to 125 C》,文章给出了自偏置放大器的结构,I=90nA。调节管子的宽长比,难以把放大器的管子调到饱和区。请问如何手动计算宽长比呢??查看拉扎维书,会给管子分配过驱动电压,请问过驱动电压是如何分配的??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电路图如下,谢谢。电压为1.8V。

A 0.12 mm 7.4 W Micropower Temperature Sensor With an Inaccuracy of 0.2 C (3) From 30 C to 125 C.pdf (1.73 MB , 下载次数: 168 )

网友(2018-12-17):
谢谢分享,拿走了,多好的paper怎么没人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