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元素的和

楼主(2017-11-27):
绿皮书上这一小节《元素的和》看不懂,求指点一二。

网友:
就是10个strobe的值里面必须有4个值为1,你把6-2的图取一行对应来看就是了,不要一起看,它只是举个例子,说这么约束后,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你看6-2的图的规律,是不是每一行都只有4个高电平有效?这就是如此约束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解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孺女可教。

网友:
但出现的情况随机,不一定如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知识说STR。。数组中又是个元素,有且仅有4个为1.图只是给出了几个可能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约束了它的和为4,至于怎么加起来成为4的,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