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共模输入范围仿真,为什么是下降6dB时?

楼主(2017-11-27):
100资产
共模输入范围仿真,为什么是CMRR下降6dB时,对应的共模输入范围值为其范围呢?

网友:
这些问题没必要去纠结为什么。。。定义而已。。。就是CMRR下降到原来的1/2而已,具体你的共模电压是多少,取决于你的应用。 就像带宽,为什么取-3dB ? 没为什么。。。定个标准而已,大家好互相比较。假如你的应用要求你CMRR下降小于1dB,你怎么定共模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