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at-speed测试时,对于频率较低occ drive的scan chain,有哪些方法做masking

楼主(2017-11-27):
想讨论的问题具体描述如下:
1)设计中有OCC模块,因为是采用Mentor公司的ATPG工具和occ方案,所以要求设计中所有的在chain上的flip-flop cell在scan mode下的test clock都要来自occ之后的;
2)设计中高频时钟域插入OCC,为了满足1),对于其他的低频时钟域也同样做了OCC处理;
3)在跑ATPG时(at-speed,transition fault),对于低频时钟域跑transition fault没有意义(Mentor和foundary也会是这种建议),所以需要mask掉所有的低频时钟域的测试;

问题是有哪些方法可以完成这个目的?

本人的做法是,在跑ATPG产生pattern时,通过clock control description的定义,disable掉所有低频时钟域的capture动作,只保留高频始终域的,而在pattern simulation时,testbech中需要将低频时钟域的时钟固定到0(不产生低频时钟)。

另外,看那文档,还有一种做法是通过命令add_chain_masks,找到低频时钟域的所有scan chain,做mask。

不知道以上做法是否可行,中间是否存在其他问题呢,有没有其他的做法?

网友:
可以按照clock domain加故障点,add_faults -clock_domain fastclk1 fastclk2 ...

楼主:
或者用NCPs(Named Capture Procedure),只care 高频clock domains

网友:
低频时钟域不要加OCC了吧

网友:
delete_fault  -clock_domain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add faults -capture_procedure all

网友:
低频时钟不用做OCC,occ应该也可以出来一个slow test clock,低时钟的clock就和这个slow test clock做mux,在产生transition pattern时,只需要加快时钟之间的这些fault既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对于低频时钟是不会做transition faults的,也就不需要做OCC了。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是用的Mentor的ATPG工具,因为他们家工具是有这个要求的(在做transition时,有个P94的rule check,如果发现有chain上的scan cell的test clock不是来自OCC之后的话就会报,当然可以将其设为Warning继续跑,但会导致coverage掉很多),我知道有些公司,他们会单独做一个低频的OCC,然后将所有低频clock在AC模式下都切到这个低频OCC上,你说的是这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用谁家的工具,如果是Synopsys的就不要,如果是Mentor的就会要求你做(如果你选择clock control的方式的话,如果你用NCP方式就不要对低频clock做OCC),反正工具有这个要求,可以不测。你是用什么方式的?

网友(2025-06-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用谁家的工具,如果是Synopsys的就不要,如果是Mentor的就会要求你做(如果你选择clock c ...

用synopsis不加的话,在tetramax的时候需要设false path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