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层保护环

楼主(2017-11-28):
请教以下,对于模拟版图,如果加双层保护环,应该外圈多子环,内圈少子环;还是外圈少子环,内圈多子环?

网友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来说内圈接电,外圈接地,NW环不允许暴露出来

网友B:
一般我们画版图要求的双层保护环,指的是器件的衬底偏置环和与之相反的隔离环。例如NMOS的double ring,第一层ring是器件的bulk(衬底P+)围一圈,第二层ring是N阱围一圈n+接触的少子保护环;对于PMOS的double ring,第一层ring是器件的bulk(N阱电位n+)围一圈,第二层ring是衬底P+围一圈隔离环

网友(点评):
请问为什么有的围一层环,有的围两层环?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如果是整個 cell 前輩是說沒差 , 建議是 外圈是 N 內圈是 P
外圈是N 可以隔出一塊區域 , 內區是P
可以加強 這個區域的 P 底

网友C:
virtuoso画Ring如何画呀?一层layer一层layer画吗?

网友:
最外边的环最好是接地的环

网友:
对于保护环,Nwell接的高电压VDD, 有没有要求,还是普通的VDD就行,或者说里面是数字电路 就接VDDD, 里面是模拟电路,就接VADD. 谢谢大家

网友(2019-09-23):
引用 网友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来说内圈接电,外圈接地,NW环不允许暴露出来

为什么NW环不允许暴露出来?如果是psub衬底的话,N+环应该是少子电子保护环,不是应该放在外圈吸收衬底空穴么~

网友(2021-10-21):
引用 网友C:
virtuoso画Ring如何画呀?一层layer一层layer画吗?

有快捷键

网友(2022-11-04):
引用 网友C:
virtuoso画Ring如何画呀?一层layer一层layer画吗?

可以调用的,不用每次一步步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们画版图要求的双层保护环,指的是器件的衬底偏置环和与之相反的隔离环。例如NMOS的double ring,第 ...

学习了

网友:
有个疑问,三层ring,vss-vdd-vss。中间那层接电的ring是什么作用?望君解疑。

网友D(2024-03-23):
最外面的环是n环在外还是p环在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来说内圈接电,外圈接地,NW环不允许暴露出来

为啥不能暴露出来?对于模块来说,外圈N ring更好吧,只要是接干净的电源就没问题

网友(2024-09-06):
引用 网友D:
最外面的环是n环在外还是p环在外

nw在里面

网友(2025-12-02):
怎么画双层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