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ZYNQ仿真-PS+PL侧全仿如何开展?

楼主(2017-11-28):
大家好,本人从事FPGA开发,原来接触的FPGA仿真都是纯粹的FPGA(就是现在的纯PL侧),与其它外设的交互都是自己建立总线模型(bfm)实现。之前用过的仿真手段多是modelsim+debussy或vcs+verdi。现在在学习zynq,尝试使用modelsim+debussy对zynq的PS和PL全仿,但是鼓捣好久也没能成功,现在抛出这个话题,希望有过经历的人给予指导,是不是以后我们只能对PL侧进行仿真,PS侧需要自己建立总线模型?还是怎样一种方式呢?请大家能多多发表意见,十分感谢!!!

网友(2018-10-09):
回复 网友A:

   有方案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关注一下,上次试了一下,也没搞定

网友:
不知道xilinx给没给PS侧的仿真model,感觉概率不大的

网友(2019-01-30):
ddr没有vip仿不了。
数据写过去没反应。
数据量不大的话,可以做一个带axi inf的bram模块,把访存行为验证好,axi进到ps之后的行为不用验证,zynq自己应该可以保证。

其他的基本都可以正常仿真。
我们目前是这样,带bd的都在vivado自带的xsim下面仿真。
其他的在modelsim下面,用uvm

也可以考虑整合到一起,但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我们没有尝试。
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些坑,尤其是bd的东西拿到modelsim里面。
之前尝试过,modelsim报一堆错误,由于不是必须的方案,所以没花时间去debug。

虽然很多地方可以绕路,不过没有vip是有一些受限的。
公司做最好还是买。

网友(2024-12-23):
请问答主有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
一直也想知道 带cpu的 怎么仿

网友:
这就是之前 xilinx 有的 BFM 仿真。实际上 PS-PL 的通信就是 AXI-lite  和 AXI-Full 联合仿真, CPU端用 AXI-Lite(master) 替代。做过仿真验证,体验上,还是上板调试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