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RC,请大家进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7-11-28):
大家好,这边有关DRC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由于我现在常做得layout是有关分立器的,层次及layer grid都没有IC的那么复杂,所以一直没用到过DRC。但随着制作的分立器件的layout越来越多,人工检查也很麻烦,所以想到使用DRC。
       关于DRC,我手头有一份IC的模板TXT文件,里面参数及各种命令很多,有点看不懂,看了calibre的教程也是云里雾里,因为对比IC的DRC,有些定义确实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比如下面:
       // ; Layers renamedfor Dracula compatibility

// ;    e54dsm         ME1_dummy

// ;     e55dsm          ME1_slot

// ;     e57dsm          MET_dummy

// ;     e58dsm          MET_slot

// ;     e59dsm          act_inner_hole

// ;
f35dsm
act_lpnp_option_1_e
我不知道为什么定义metal——dummy时会选用e54dsm,以及下面的等等等,一定要用这种格式的吗?
         还有我想问大家的是这样的文件是纯手工写代码的,还是在软件内修改参数,软件自动形成的这个DRC文件?
         有知道的人告诉我一下,或者我们共同讨论一下的吗?谢谢了

网友:
那是配合晶圓廠做的 , 怎麼形成 你說的情形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目前晶圆厂只提供了design rule及layer number等信息,我不知道这些信息如何形成一份完整的DRC,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
有 design rule及layer number
calibre 基本上是用 C 程式語言寫的
有 LAYER number 就會定義成文字像是
LAYER   MET2            18
再根據 design rule 來寫 像是
// @ Minimum Metal 2 width is 0.28 um //
下面是語法
  INTERNAL Met2 < 0.28 ABUT >0<90 SINGULAR REGION

要一點時間學習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您那边有现成的例子吗,不要IC的,有的话可以发送我一份吗?谢谢!

网友:
這網站有一份 寫 calibre rule 或許會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