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大神解释下:带隙基准源的温度系数和功耗关系

楼主(2017-11-28):
采用chart0.18工艺,当整体电流为30~40uA是温度系数大概为150ppm/摄氏度,当整体电流为100uA时,温度系数大概为3~5ppm/摄氏度,这个是什么道理。本人想做一个30uA的基准,其中运放10uA以内,简单两级运放,增益大概为90dB,求教如何降低温度系数。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坐等大神

网友:
仿真得到的温度系数和功耗无关,你的实验有相关只是因为你增大电流改变了工作点而已,nA级别电流也能仿真到几ppm/C的。
纯CMOS工艺低温漂,可以考虑 trimming + offset cancellation + 高阶温度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trimming是什么啊?还有工作点是运放还是三极管的呢,不是很明白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刚仿了一下电路,发现两种情况下,运放的输入电压差值不一样,温度系数大的vin+ - vin- =6.8uV,而温度系数小的vin+ -vin- =-7.9uV。这个是不是说明vos失调电压的影响,请问怎么测量失调电压呢?要门特卡洛仿真吗?系统失调和随机失调?大神教教我啊!

网友:
简单两级运放,增益大概为90dB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现在仿真的就是系统失调,随机失调是需要蒙特卡洛仿真的而且不止几uV,一般运放输入失调电压几百uV到数mV.你现在应该好好看书,自己动手定性定量推导温度系数和那些电路元件参数相关。方法是先考虑主要的VBE和ΔVBE的一阶温度系数,假设其它理想。再在此基础考虑其它元件的温度系数,失配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指导,我先试试,不明白的再请教您。

网友:
回复 楼主:

   Ice不同则vbe的温度系数和vbe都不一样,当然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