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s后仿真中如何避免X值?

楼主(2017-11-28):
请问   在post sim的时候,由于网表中有不带复位的寄存器,导致这个寄存器的输出是X,在VCS工具中是否有相关的选项将其初始值设置为0?

网友:
回复 楼主:

    +vcs+initreg+random,这个是复位为随机值的。你可以找找相关的参数,是否可以实现复位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方法是针对前仿真的,就是定义为reg integer这种。但是后仿真是看不到reg变量的,此法不通

网友:
找到这个DFF ,然后用deposit它的Q 为0或者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比force好用 thx

网友:
脚本找到所有异步的寄存器,直接force,
同时检查这些寄存器是不是希望是异步的,是不是符合你的设计,保证综合或sta脚本是ok的

网友(2018-06-12):
    你说FORCE 是和意 ?  force 後不就 需放开

还有 vcs+INITREG+0  or vcs+initreg+1  好像无法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