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verdi查看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7-11-28):
请教verdi查看信号,有的信号dump了,有的信号没有dump,这是怎么回事呢?

    $fsdbDumpvars(0, top);

网友:
上面那些信号确定是在逻辑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确认,感觉应该是verdi版本的问题,vpd就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成verdi2016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