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断言的使用

楼主(2017-11-28):
a1: assert (bus.cb.grant == 2'b01)       grants_received  ++ ;           //另一个成功的结果
else
       $error("grant not asserted");

功能:当grant不等于1的时候报错,但是标红的地方不懂,请前辈们指点

另外立即断言的then分句怎么用

网友:
grants_received应该是定义的一个变量吧,这一句是说如果bus.cb.grant==2'b01,则这个变量自己加1。小妹妹,++操作不清楚吗?先看语法书哈。这里应该是说如果grant等于1,则有一个变量加1,可能用于统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grants_received  ++
  等价于
   grants_received = grants_received +1;

这个我知道,当时不明白为什么要在断言这这么用。现在意识到,语法书只是用一段代码将他要说明的知识点说清,可能里面有些变量是代码上下文中的,我太局限与这段代码本身了,以后注意。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