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偏置结构的差分放大器请教

楼主(2017-11-29):
请问大家,以下的自偏置放大器中所有管子都应该处于饱和区吗??如何进行反馈呢??
自偏置放大器有什么比较好的学习资料呢??
不知道怎样分析这个电路,谢谢大家!!

网友:
自偏置放大器中所有管子都应该处于饱和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右边这是个自偏置放大器,I=90nA,VDD=1.8V。不知道如何分析它的增益?
调管子没法把它们都调在饱和区,不知道该如何调
请问大神有什么指导??在拉扎维、艾伦也没有介绍自偏置放大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2022-09-02):
看不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