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工具支持电路导出HSPICE网表?

楼主(2017-11-29):
那种工具支持电路导出HSPICE网表?ads看样子好像不支持导出

想画出一个基本电路拓扑后 然后导出对应的网表 不知道那种工具比较好?

例如会涉及到的 ibis模型 s参数 传输线 激励信号等

网友:
cadence ADE 安装HSPICE接口后可以导出hsipice网表

网友:
就是CDL格式

网友:
win平台有类似的工具吗主要是基于信号完整性分析与仿真方面
引用 网友A:

    schematic entry tool

ecs =ams
orcad sdt
protel
Tanner sedit
micro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