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逻辑电路NMOS有必要放在dnell中么?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2017-11-29):
为了减小动态logic电路对沉底注入噪声,dnwell在动态logic中大规模应用,会不会引入什么问题?有必要么?nwell的guardring还不能阻止其沉底noise影响其他block么,有必要还要大规模应用dnell的nmos么?该dnwell可以和pmos的nwell连接成一个么,以减小面积么?否则两者DRC允许的距离是很大的

网友:
动态逻辑电路仿真noise敏感区域,用dnwell 隔离起来,单独给个地还是有点用。隔离电源就用PMOS。但模块最外边还得再加一层隔离